超级IO IT8510E 没有电压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0-07-17):
我的神舟IT8510E这个超级I/O芯片输入的电压都有,但是输出的 48脚GPH0是1.8V、54脚GPH1是1.8V、55脚GPH2是1.05V、69脚GPH3是3.3V,70脚GPH4是5V、75脚GPH5是SET_V、76脚GPH6是1.5V、105脚GPH7是VCORE_ON
就这些脚位,完全没有输出电压,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谁能解答下!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超级I/O芯片从GPH0到GPH7都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是点的亮的,后来我只是看见好像有点不稳定,我就给换了一个这个超级I/O,换了之后,掉了2个电阻,后来看了图纸给补上去了,结果现在点不亮了,只是有个0.04的待机,我把这个超级I/O取下来,还是有0.04的待机,我把原来的芯片在换上去,问题依旧,找了个新的换上去,看到了GPH0到GPH7都是没有电压的输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到底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但是看到芯片输入电压,完全是正常的,就是没有输出,寻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查下那个ON信号

网友:
如果有图纸的就按照图纸上的工作条件去找啊

网友:
那个地方的ON信号?

网友:
     掉料这中问题 最好是你自己认真点观察 IO的旁边  那2个电阻上的电压 去掉回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头都修痛了,谁有神州天运Q730S 这个机型的上电图纸呀!天啦,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焊。焊不好就挂了。不下8510E就有待机电流。那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
机器是神州什么型号的
板号是多少?

网友:
找芯片引脚定义,看有进去的电压正不正常,如果进去的电压没问题,有没有受控电压(ON信号),有受控电压的话看受控电压有没有,如果都有,在判断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输出,大多是坏了

网友(2010-08-17):
哎,IT8510E我花了10分,居然下载了一个空白的图纸,规大了,请问楼主现在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图纸呀,急用。

网友:
BIOS刷了,还是那样,图纸我也是没了

网友:
本的图纸没有,给你一个It8510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