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300GS软件检测温度75度,但是散热片不烫

楼主(2010-07-17):
一杂牌7300GS软件检测温度75度,但是散热片不烫手,换了风扇和硅胶也还是一样,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温度是正常的,不死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测试显卡温度的    感应器有问题       只要不死机就OK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测?75度不可能散热片没感觉的那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显卡如果出现不良现像,由于死机造成,GPU的问题非常大,不过75度应该在正常范围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