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电测量主板元器件

楼主(2010-07-17):
什么元器件可以在通电情况下测量,什么元器件不可以通电测量,我是初学者,还望高手指教。各个元器件的测量方法是怎么样测量。
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阻,电容,等等都怎么样测量,是否通电。什么件是通电测量,什么件不通电测量。通电测量的标准是什么?通电就是测量电流,电压吗?

网友:
这个不是分什么元件
而是看你想要测量什么数据
测量电压电流就要带电测
测电阻就不能带电测

网友:
通电下有通电的测试方法,不通电的情况下有不通电下的测试方法。得看你要测什么东西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键是你需要怎样测。。。

网友:
通电测量主要是测量各点电压正不正常,不通电测量是测量各元件、芯片、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管等有没有短路、电阻有没有开路等,电阻电容和管子的好坏。 通电还可以测量电流的大小。

网友:
当你需要测量电压电流时通电,需要测量二极管,电阻好坏就不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电测电压  不通电测阻值  测阻值时不能通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