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945gzme-rh 红5V短路

楼主(2010-07-17):
技嘉 8i945gzme-rh 红5V短路,发现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的第十九脚ISEN2+有烧的痕迹,取掉ISL6312后,不再短路。但是,取下后发现第19脚ISEN2+和第21脚ISEN4+已经没有焊盘了(是以前烧掉的,非外力造成的),拨线路发现ISEN2+可以飞线,而ISEN4+找不到可以飞线的地方。现在想问的是在这块板子中ISEN4+是个是可以悬空的呢?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ISEN一般通过一个电阻接到VCORE输出端或PHASE端
你的板子如果是三相供电,这个估计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上有几相供电  有几相供电就会有几个ISEN  再就是看一下那个焊盘有没有线 路 如果没线路的话那么一般都是空脚

网友:
我有一块GA945G*****S2的主板也是用的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ISEN4这个脚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