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通电就开机启动

楼主(2010-07-17):
一奥美加主板一通电就开机启动,进入系统能关机,但下次如果再断掉电源插上的话,又自动开机启动啦,求下解决思路,是IO问题吗???我还没换IO

网友:
如果能正常关机
就是好的
一些板子在断掉交流电源后,第一次开机就是插电就启动的

网友:
看看BIOS中POWER选项卡中,是否有相关设置,如果现在是POWER ON,那么把它改为POSER OFF

网友:
能正常开机与关机就是正常的了,如果开机自上电的话,先看看BIOS设置。。。

网友:
是不是软区开了!改为NONE!就不会自己开机的!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换了个管就好了 ,就是绿线连的那个管子

网友:
我认为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可能是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有的原装机都是这样的,正常的。

网友:
有换IO成功的例子,建议楼主更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电自动开机先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  如果能关机那么就是正常的  不能关机测开关针电压正常不正常  正常就跑绿线和谁连  直接换掉和绿线相连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