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跑开机后50-20

楼主(2010-07-17):
七彩虹主板nf530    NVIDIA独桥  AM2   开机后跑50-20

在线等!!!!

网友:
加焊北桥,搜一下这个代码,站内有好多。

网友:
32.768  晶振, 还有 给内存提供上拉的电阻

网友:
打U 内存AD线你会发问题,pci e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啊

网友:
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下,管理员不要罚分啊,刚才手快了直接发送了,AM2独桥的板子,特别像梅捷,捷波,一类的,十块有八块是桥空焊,别的问题还真不多见

网友:
加焊桥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板多是桥的问题
你测试内存的供电条件是否正常   刷个BIOS试试  看看是否又断线的
再有你看一下是否拟的U上的不对   查一下说明 看看前端总线是多少  是否可以上你的U

网友:
换北桥或北桥到CPU空焊

网友:
做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