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ate V7303GT11飞龙加强版修复

楼主(2010-07-17):
20元买回一块映泰∑Gate V7303GT11飞龙加强版由于外观很新就上机,电脑不能启动电源保护停机。拿下检查发现GPU供电和显存供电均短路,手上只有一把电烙铁拆不下暴力一下断其二脚用表一测都短了,拖出电炉上放一块电源外壳铁皮炼制拆下二只显存供电场管65A3,二只GPU供电管FDD8780,再测显卡无短路怪了没短路这四个场管怎么会坏的,没有65A3,FDD8780乍办?找了块815的板子还是用电炉拆了四个PHD45N03L看PDF
感觉可用焊上接电(为了这卡做了根电池线)测GPU 1。4V    显存1。1V上机亮了好高兴这是我第一块修好的啊。进系统用GPD-Z测发现核心默认是500而显存默认只有600想必是三星的显存就降频用了。用3DMark05k跑得4050分还不错。

网友:
暴力维修,修好就行,赞一个!

网友:
挺牛的嘛,拆贴片元件喜欢用电炉!

网友:
GPU 1。4V    显存1。1V  ?显存供电正常、?

网友:
G73核心是1.1--1.4  显存最高不能超过2.2V最低不能低于1.8v

网友:
  可定以后 还要出病

网友:
显存电压1。1V是我打错了应是1。7V谢谢大大们提醒,我在装散热片时发现散热片并没有压到芯片还有约0。5MM的空隙,显卡的电源场管烧坏可能是它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