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PED LA910 液晶显示器会闪

楼主(2010-07-17):
XSPED LA910 液晶显示器会闪.就是灯管一亮一灭的,测量5伏,12伏输出也跟随变化,一高一低,测量ON/OFF端点,发现电压也是跟随电压一会变为0.04伏,一会变成2.67伏,就是一亮一灭的电压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请各位朋友们帮一下!!!在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不断重启?

网友:
电源灯跟着闪么?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把电源管理换下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好像不断重启,谁有这个电路图给一分!LD7575 TL494(KA7500)

网友:
在这里可以找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161

网友:
LZ解决没有呀?应该就是被什么东西给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主 弄的怎么样了 应该就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造成的不断重启吧

网友:
先看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是LD7575的反馈部分有问题,输出的电压实际是电源芯片反复加电启动的效果。

网友:
翔源科技
的帖子
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主要查整流、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其实,许多电源的结构是差不多的,只要找到相同的IC就可以根据基本电路去修。
每个机器都要图纸是不现实的。

网友:
高压板 ,也解决

网友:
一般换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