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S2045CT:45V 20A TP交换机电源上管子 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0-07-17):
TPlink 交换机上 3842被雷击穿 同时STPS2045CT:45V  20A  这个也坏了  请问有代换的吗? 手上管子不多。。高手说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PS2045CT这个整流管我在长城电源拆过,是用在12V上。你就找个旧电源拆个12V上能用的整流管。或找20A45V以上的双肖特基二极管,交换机应可用。
我是小小白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
用你说的代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