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的17显示器

楼主(2010-07-17):
一台DELL的17显示器,用的BENQ的板子,高压有问题,换了俩个5707,电容补焊,一切正常点亮了,用了一天,第二天那俩个5707又击穿了,我测量了下,5707上面的J598是好的,我想请问下各位老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电容补焊不行,要换

网友:
要把变压器,灯管座也给补焊一下,电容最好要更换。

网友:
虚焊问题,全部补焊

网友:
换高压条吧   成本不高的   如果烧的发黄了   你不换高压线圈 电容什么的  是要返修的

网友:
上次俺也有一台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由于没找到C5707,我就直接改通用板了,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