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 AD-205 复印浅(已解决)

楼主(2010-07-17):
一台震旦AD-205机器复印颜色浅。
复印中途人为停止,硒鼓上碳粉清晰,最终效果浅。
求维修思路

网友:
转印支架//高压漏电!
换转印支架!
当地要是下过几天雨,可能是受潮了,可以吹下热风。

网友:
打印效果任何?

网友:
数码机器没有转印吧,
手动送纸特别浅,用纸盒里面的纸就好一点,又不会修了

网友:
数码还摸拟机都有转印
震旦机实际就是京瓷机子。

京瓷 1620 1650 2020 2050 震旦165 169 205 都是一样的。
很多机子多和美能达一样。有的配件能通用

网友:
先谢谢汉中联汉方兄弟。
转印部分拆了N次,我还是没找到故障点。

上传此机的维修手册,中文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外观上是看不坏在哪的。只有试换配件在试机。复印机维修多是换配件。真正的维修现在好像还不多。也不太可能。
震旦机以前就是京瓷 机子。
现在我安新机时。,发现震旦/京瓷实际就是美能达机。外观和结构一模一样。
你看分盒好像不一样。实际在平时都能通用。
震旦/京瓷可能就是美能达机!

网友:
最终将转印和分离部分全部拆散,用了半盆酒精彻底清洗上油之后故障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就好,这机子能收到钱呀!不知兄弟收了多钱。在我们这,收上10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牛了,我这台机器是朋友的,没换件就免费了。
很久没修复印机了,手很生了。

网友:
偏门机最能挣钱!出震旦京瓷挣的就是日后的维修费!
你帮你朋友修好了,请你吃个大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