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接负载电压变低问题?

楼主(2010-07-17):
一冠捷代工的联想L174液晶显示器~在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5V和12V都正常(5V.12V刚接上电也是电压不够,他自己会慢慢长上来变成5.3V和13V),接上驱动板后5V只有2V多点,12V也只有6V左右了~用别的高压板接这个机子上的驱动板电脑正常。

这台机子是雷击造成的,保险和整流桥坏。换后就出现这种问题,本以为是431三极坏造成电压不够呢,换后还是一样。求助这哪里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    你看下 会不会是12V  5V出去的电路上有个二极管的  好象一个是接5V电路   一个接12V电路    你看下 是不是那个短路了

网友:
你换了驱动板好了  那应该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呀  LZ

网友:
换电源管理,一般的都会好的

网友:
直接换高压把

网友:
接上负载,看看大电容电压正常不,以前修到过接负载电压只有一半的,是12V的稳压二极管坏的

网友(点评):
是那种双二级管嘛,又称共阴二级管嘛

网友:
12V 5V有整流二极管换换试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 换别的板子来试都正常 只有原驱动板不正常  就找原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雷击过得电源板确定 电源IC和开关管  都正常吗   这两样不良也会造成 电压不稳定  或带不起负载

网友:
拜托你把LZ的内容仔细看清楚了再说,他说的是用别的电源一体板接上原驱动板就正常,你还在这里说原驱动板的问题。LZ这个问题换了TL431的话,再仔细检查电源管理反馈部分的电容,IC也要代换试试。

网友:
很显然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 用假负载先看看300V电压正常不?还有300V电压输入回路低阻电阻变值没有。

网友:
一般雷击的还是在电源的问题   不过很难修以前有过一明基的两个板子对着修几乎所以的东西都对调过还是没有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