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型号代替

楼主(2010-07-17):
RG82855GME 可以和RG82855GM能不能 代替 或者说就是一个 芯片。。为什么少个E???

网友:
可以说是一样的。带E的要相对差一点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RG82855GME可以代换RG82855GM,反过来好像不得。

网友:
可以喔试过

网友:
RG82855GME可以代换RG82855GM

网友:
二楼不太厚道,呵呵,gme比gm好些,支持agp。gme可以代gm,反过来,独立显卡的gm代不了gme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带E的好是支持DDR333的。没有的只支持到DDR266.

网友:
7#的,独立显卡的gm代不了gme ,独显的应该是PM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前面一个要比后者好一点

网友:
代E的应该可以代换不代E的  但是不代E的代换不了带E的

网友:
两个都是互换的,我有拭过,大家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