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p4bp-mx/s无复位

楼主(2010-07-17):
主板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北桥供电正常、bios供电时钟都正常、现在ide bios  pci测试脚都无复位,怀疑南桥哪里供电不正常,找到一个st75185c ic与南桥供电有关系么?寻找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  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复位  要查的是VRMPG与ATXPG 有没有正常到南桥 了   VRMPG可以查一下CPUPG有没有 如果有了这个PG那么可以说明南桥得到了VRMPG  那么你要查的就是ATXPG这一路了  南桥只有在得到这两个PG之后才发出复位

网友:
再就是确认一下有没有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可以开机时看一下复位灯有没有闪  有闪灭那么就是有自动复位 如果有自动复位了 那么就不用查PG了  跑复位开关针的线看进那里了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谢谢你详细的解答,再请问一下cpu 的vrmpg信号时由哪个给的,还是cpu自身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PU电源管理芯片检测CPU供电正常之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cpu假负载的pg信号测试脚跟cpu电源管理芯片pg脚是相通的么?我一般没用假负载所以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上面的PG与假负载上面的PG不通的  是两路线
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PG是给南桥的
而假负载上面的PG是南桥收到电源管理芯片PG之后才能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