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块什么主板?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10-07-17):
请问这是块什 么主板?怎么检测好坏?另外那块小的是什么卡?

网友:
上面的绿板我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是下面的两块小板应该是采集卡

网友:
看不清!上边的好像是一块CPU控制板(微处理器或系统控制板),特别像综自保护装置里的CPU板!下边的好像是电脑PCI显卡!如果是PCI显卡,但没有显存颗粒,也不像显卡!我同意2#的意见!

网友:
都不认识绿卡、、、下面那个应该就是做点歌系统专用的那个什么卡吧。

网友:
黄的应该是采集卡 绿的真看不出来

网友:
上面的看不出来,下面的是点歌系统的解压卡,不是采集卡

网友:
最上面的一块是通信设备的主控板或用户板,具体以要看面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搞通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那块是PCI显卡

网友:
下面的卡应该是老式的显卡,带VGA和同轴输出的

网友:
下面哪个是视频输出卡,原来到投影仪或AV端输出,S端输出,比较古老的,我曾用过

网友:
这玩意还有人修吗?
楼主灌水了吧
上面的不一定是  PC主板     下面的是一个早期的PCI显卡
带VGA的卡,同轴输出  s端子的,不算最老的卡
您可以看一下     CGA输出的显卡

网友:
回复 yaopengfeivip 的帖子主要是学习,否则什么也学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