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一台!风扇常转

楼主(2010-07-17):
V3000 开机有时候电流跑0.32 有时候0.44 有时候0.74-0.8  风扇狂转 按上喇叭报警 4短声 就没了!CPU很烫!北桥换过!不行  最有可能是哪的问题!集成显卡!

网友:
没换好吧还是北桥

网友:
你的是不是AMD的,是的话,就是北桥没换好了

网友:
不是AMD的 是intel的

网友:
CPU供电IC 空喊了撒  V3000有两个IC哦一个大的一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