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编程器与液晶编程器通用吗?

楼主(2010-07-17):
   主板BIOS编程器与液晶编程器通用吗?就是买一个编程器就可以了,不用分别购买。大虾们谁知道告诉下,感激!

网友:
有这样的嘛?没有见过哦,小弟愚昧,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见过

网友:
通用的
但是需要不同的接头座
便宜的盒子可能不能通用

网友:
贵点的得多少钱?500拿的下吗?

网友:
台板跟液晶的不一样不能通用一个的
想赚钱就搞两个吗也不用什么钱

网友:
嗯,是的,我用的就是280U,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用的 不过要另外买转接座  还有就是便宜的编程器可能不支持最新的芯片

网友:
1:你要有你要刷的BIOS的转接座
2:你的编程器直持这种BIOS芯片

网友:
可以用的      但插头不一样         你尽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