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10 series--以后笔记本的主流架构

楼主(2010-07-17):
越来越多的新架构主板,但是对于上电时序有了不少变化,这些图片只是抛砖引玉,请高手们相互切磋!

网友:
这类主板几乎都是双显卡架构,对于两个显卡的硬件工作切换,我一直搞不明白,还请高手们解惑!

网友:
3芯片方案北桥部分由有显示接口和PCI-E图形卡两种外接,2芯片只有显示接口。我猜测不支持PCI_E显卡了,用于低端或集成度较高或小体积PC。
当然了,怎么切换,优先用哪个显示部分还是BIOS管。以前不是有很多例子吗,集成的主板插显卡,显卡外接亮。
放心英特不会也不可能抛弃显卡厂商的,毕竟那些厂商也生产英特的芯片组给英特出货。而且用户也不可能都放弃性能选择集成。
战斗吧!因特!反正最后收益的是我们用户

网友:
在笔记本上面使用的I3,I5的CPU里面集成了显卡,但是显示接口集成到了唯一的PCH里,而独立显卡与CPU通信,但是从CPU中通过另外一个独立的总线到PCH中,然后通过PCH的作用来参与显示。
现在发现,在主机的启动过程中,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都参与了,我猜测应该是为了POST检测硬件的需要,但是问题在于,独立显卡的电压开启信号来自PCH中,在时序图中没有发现这个信号的启动顺序,这对那种不能开启这个信号的故障主板就感觉无从下手了。
同时还有太多的问题了,这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