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内存有时测出有坏有时无?

楼主(2010-07-17):
本人用硬盘版的RST检测内存DDR1512M的,可问题是有时候测出反面第五颗粒坏,重新在测又没有,测试过几次了有时候出现89ABCDEF看出是第五颗粒,有时候又无检测正常,大家说说是内存有问题还是软件不好用?内存是顾客换下的自己用了下可以正常用,不知道用久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内存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
从新加焊一下````或者换过几个软件试一下`

网友:
还有,想测试正确要有合适的主板才行`

网友:
试试看是不是虚焊先,还有大家用什么软件啊?因为是初学还不想掏钱去买软件,先弄懂点基本的。

网友:
换专业点的测测,RST POR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通常还是内存有问题,换个软件试试吧。
内存棵粒性能不稳定的结果,还是换了保险些。

网友:
那内存真不行,用了一段时间后会死机.

网友:
本人用硬盘版的RST检测内存DDR1512M的,可问题是有时候测出反面第五颗粒坏,重新在测又没有,测试过几次了有 ...
引用 网友A:

颗粒老化测试。哥子

网友:
什么老化测试?初学修内存有很多不懂。

网友:
这个就需要弄严格点的主板来测一下,  就单单一块板是解决不了问题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