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掉电求助!

楼主(2010-07-17):
朋友送我的865主板,开机3~5秒钟掉电,内存和CPU电压已经出来了是2.65V 1.45V   我试过在点亮的时候立刻用镊子接通黑色和绿色线,但是几秒钟后就没复位了,放开镊子主板是关机的!反正咋搞诊断卡都是跑d1,偶尔多跑几下就又掉电了!我把IO旁边的那个RT1的电阻拆掉了还是这样子,IO也换过没见好转!求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掉电  一般是检测什么都西没有  检测过   就自动掉电
          还有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比如io给桥的信号 有问题就会出这个问题
你断电后清出一下CMOS 有的就会好
不好你再查一下出发电路  后是否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与开关相连的电阻组织增大了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
无误后再查内存是否正常,内存排阻是否正常。有主板检测不到内存或内存故障都会这么掉电。

网友:
电源得绿色线是经过一个103的电阻和IO连接起来,但是很奇怪电阻两端的电压与绿色线相连的那边在亮机的时候会是0V但是于IO相连的那边的电压是没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开关针电压不正常  主板误认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  所以引起4秒左右关机  开机之后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是不是为低电平 如果是低电平 那么跑没接地的那针线路  找出损坏的元件换掉

网友:
机器都能亮,D1的跑码可能是你POST卡与主板不兼容,掉电除了楼上的那几种方法外,再查一下CPU保护电路

网友: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给我的回复,是开关脚相连的一个三极管有问题使开关针脚长期处于底电平状态!而且俄罗斯版的测试卡对主板不兼容搞到我走了好多的歪路!虽然测试卡跑d1但是上显卡已经亮机了!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彪悍啊.这问题估计很多老人都困难.

网友:
如果都是跑D1 或者C1代码就掉电
重点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仅是电压,时钟。SMDA SMCLK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