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m-775_rev10b主析开机4秒后掉电

楼主(2010-07-17):
技嘉8vm800m-775_rev10b主析开机4秒后掉电,拆下CPU一样现象,经查发现内存2。5V场管损Q41坏,拆下场管不掉电,更换后电压正常,但仍然掉电,串电流表不插内存电流250MA左右,应该正常,测量其它各组电压正常,试过拆下VTT供电场管(1.36v)试机也不掉电了,不知何解,把CPU装上在还未掉电前量CPU电压无,VTT_pwrgd电压正常高电平,请各位帮忙,急!!!!

网友:
没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VTT供电管的后级短路,北桥挂了?

网友:
开机4秒自动断电查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以及相连电路元件
是否损坏!

网友:
测量过没有短路,不过mos管倒是很热!

网友:
场 管烫就查他后级电路.不小插CPU供电的12V会掉吗?

网友:
PWM的问题比较大些或者12V后级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主板供电正常 4秒掉电一般是开关针电压被拉低导致主板误认为开关一直被短接导致  开机后可以测一下开关针的电压看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LS开关针已经量过了,没有问题有3.3V,不插12V会掉,我不熟识VIA的芯片组是否没有CPU会掉电?现在的情况是装上CPU有时掉电,但有时测试卡能跑到C1请大家再帮帮忙!!!!!谢啦

网友:
没有朋友帮忙看看吗,是不是没有人看到呢,自已顶起来,

网友:
换一个CPU的温控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