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不走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7):
今收到一块杂牌945  故障是不走码。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还有BIOS复位找不到测试点)。(复位待机有1.5V,触发后3.3V不知道是否属正常)。IO是W83627EHG     BIOS是PM25LV040。由于手头上没有SPI的编程器,想先测一下BIOS工作是否正常。请大家给个定义图和测试点。谢谢!

问题已解决,检修流程:开机不跑码—摸全板各芯片和滤波电容温度(正常)—压桥,压CPU座,问题依旧—测全板供电管电压(正常)—测全板时钟(正常)—测CPU,PCI复位(正常)—测复位针3.3V(正常)—测BIOS(1.2.3.5.6.8脚均为3.3V高电平 4脚为GND,7脚复位0V)(不确定是否正常,由于此时还不清楚该脚是复位)—此时不知从何下手了,关机换CPU—故障依旧—关机换回原来的CPU—此时留意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开机正常亮一下后每间隔15秒左右会再亮一下——马上测复位针,果真15秒左右会跳变—跑线路经一小电阻后到IO 48脚—此时锁定IO或南桥问题—更换IO后复位不会间隔跳变了,BIOS 7脚也有0-1V跳变了,但还是不跑码—以为南桥问题,再次困惑难不成要做桥?(手头上没BGA,做不了桥)—此时看到手旁的试机CPU,突然想到换IO BIOS复位正常后还没再换过CPU—于是抱着碰运气的念头再次换上CPU,开机—诊断卡上终于看到光环般的自检跳码了。。。此时维修结束。

总结:再第一次换CPU测试后,实在不应该马上换回原来的CPU。。这一小错误差点害自己从成功身旁擦身而过。所以也特意提醒大家维修试机时应第一时间全部换上自己的配件测试。以免绕圈子,困在死胡同里。

网友:
请大家帮帮 忙,急!

网友:
测1  2  5 6脚电压打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均有3.3V

网友:
只能说明BIOS芯片和线路是正常的,ROM只能重新写一下

网友:
除了4脚GND 7脚0V  其它都是3.3v

网友:
问题已解决,写上维修流程大家参考,尽点绵力希望对像我一样的菜鸟有帮助。另外现在还没找到该SPI BIOS的引脚定义,如果大伙有的话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求到该BIOS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