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17):
2G的U盘变成8M了怎么办呀
U盘

网友:
有咁神奇果冇,超级病毒

网友:
用量闪软件看看能不能认到8G,能认到量闪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格式化后还是8M

网友:
以前我的U盘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加焊了下flash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就要量产了。

网友:
量产之后应该可以

网友:
我这有个512,故障一样,加焊OK,

网友:
重新量产。。

网友:
蕊片虚焊吧!

网友:
先量产,不行就加焊,再不行就换闪存

网友:
有些芯片需要多量程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