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不到PCI设备

楼主(2010-07-17):
一台方正品牌机,富士康G31的板子,PCI插槽都不能用了,插上PCI设备没反应。是不是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你用打阻止卡  测试一下  PCI 槽的阻止  看是否有开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PCI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还是不认  那么把网上屏蔽掉或者拆掉试试

网友:
曾经碰上一个雷击的主板也这个问题 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雷击的主板也这个问题,现在装上PCI网卡老找到新硬件,能抓到设备,但装不上驱动!帮忙看看那里问题?

网友:
查PCI上的时钟 复位正常不啊  AD线也查查

网友:
查下PCI的工作条件,供电,始终,复位,AD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