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纯平图像模糊

楼主(2010-07-17):
收到一同创纯平CRT,图像模糊,意为是天气造成管脚漏电,能看到图像.代换管脚后无效.调彩行也没有用.此机刚有4年,不会是CRT完了吧,请大家看看其他地方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网友:
调包上的两个聚焦电位器一点变化都没有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还有个地方也值得怀疑,那就是包本身有问题,如果代换了包仍然如此,连接管座的那插座与玻璃之间也有出现问题的(在电视中遇到过几例),这儿也没有问题的话,显像管就很大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彩显不是彩行。
换管座是最主要的,如果不行,调节FBT的聚焦电位器试下,如果没反应,应该是FBT坏了。
因为,如果FBT正常,即使外围电路有问题,聚焦情况一般会随着调节而有所变化。

但还有个情况值得注意:人为把水平、垂直莫尔纹打开了!
同时,不要忘记查DF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