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笔记本不通电 在线求助、、、急

楼主(2010-07-17):
插上电后,1999自举端产生5V正常、KBC芯片(H8S/2111BV-B) KBC芯片3V正常晶振一脚有1.4V电平,另一角低电平。1999待机第三角有2V电平通向KBC,3V电感不输出更换过南桥。更换过KBC(带程序)  (故障依旧按开机键无反映)、、、

网友:
找技术服务小组求解

网友:
先打一下3伏电感对地的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也不会产生3,3伏的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常识能不知道吗

网友:
晶振正常  再测其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