婕波主板IN73DA2D点不亮

楼主(2010-07-17):
今接到婕波主板IN73DA2D.客户说机箱里的电源不小心碰到版上了!现在用检测卡检测显示C1 00 .C30C.0201.0705 然后又重复C100.c30c....
检测卡是四位显示的

网友:
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07 05代码一般是IO 的问题  换一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IO 的两个时钟有没有

网友:
BIOS或PS/2接口的可能性非常大,这片主板没有过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07循环代码一般是IO问题  查IO工作条件  拆串口芯片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