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还没上。供电芯片就发热了

楼主(2010-07-17):
一片Lenovo还没有上CPU。CPU供电就出来1。1V了。发现CPU供电芯片有发热。。上CPU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跑码。。有时候不跑码。。跑码的时候显示45。也没有显示。。其它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重植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座虚焊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 的板。。。。是不是技嘉代工的  我觉得问题是不是出在BIOS部分呀 挡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如果波形对的话就没有问题
有时不跑码  有时跑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再就是刷BIOS  压座子  压桥

网友:
没说什么型号主板,但看跑码,像是桥虚焊的。

网友:
芯片发热烫不烫啊没说明白诶   要是很烫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
桥虚了   加焊绝对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