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4灯管改2灯管怎么改?

楼主(2010-07-17):
在线等
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一根,4灯管改2灯管?要不要换高压板?

网友:
换个双灯高压板也行,把原高压板去保护也可以。

网友:
其实你弄坏的灯管在换个好的装上不就行了,真要改两灯的,最好改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咯 稳定点

网友:
把高压的接口用导线连起来一个,直接用3灯,试试看行不,这个方法对一部分高压板还是有用的

网友:
5LZ 把高压板接口用 导线连接起来一个。都不行。

以前 我用电容让 接口连接起来 也不行。

4灯高压板。该成2 灯高压板。  换要 该 高压包。。换要 该 IC 芯片.....等...

我也不会改。  我听别人说过。

网友:
换高压板最好把灯管的反馈线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
把高压的接口用导线连起来一个,直接用3灯
引用 网友A:

别误导人家了,高压接口短接了是不行的,开路了也不行,这就是高压保护电路的过流和欠压(指高压没接灯管检测不到下拉电压)双保护功能。

网友:
高压板上不是有蓝色的电容么。什么3KV的那个。把灯座弄下来,找个一样的电容焊上去,就哦了
   自己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看法!
灯管保护电路就是基于电压、电流检测而设计的。
四灯改二灯的方法,网上有许多人尝试过,有的在空灯管接口加电阻、有的加电容,有的加导线,好像方案不同,结果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稳压性看,不建议这样做。
可靠的做法是:要么换灯管,要么换成二灯的高压板。

网友:
最好换成2灯高压条

网友:
要么换灯管,要么换成二灯的高压板。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   是用电容的   其他的我就没试了  怕烧了

网友:
直接改个两灯高压吧
上下各一个  如果这次灯管坏了 下次还可以再接另外一组
而且不容易返修

网友:
把高压板保护去掉,接3个光管就可以啦。这样不会很暗,如果2个灯管的话,肯定会暗的。

提供楼主参考去保护的各种IC方法:
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BIT371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不要误导别人现在灯管很便宜的 要保证维修质量  要么换灯管,要么换成二灯的高压板

网友:
还是坏高压把,稳定了

网友:
加个色环电阻 具体多大的我也不知道 我看见我旁边的高手就这样搞的

网友:
简单死了,
1.拆掉一个高压包
2.去掉拆高压包的那边的保护电路
试了多台,我还没换过灯管,怕怕。

网友:
三灯的也改过,不是成本,实在是怕搞坏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