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

楼主(2010-07-17):
我有块华硕P5P800的板子,主板不通电,网卡芯片旁边的元器件很烫, 怎么办?
华硕
芯片

网友:
是不开机的情况下网卡芯片旁边的元件就发烫是么 要不先把网开吹掉 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测一下PCI插槽A14脚对地值如果正常就是网卡坏引起,值偏小就南桥有问题.

网友:
qq853025964
的帖子
首先要确认那是什么元件 再就是打PCI A14的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如果短 打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有一条短路 那么桥坏 没有短路拆网卡 拆了还短 也是桥坏

网友(2012-05-13):
我想问问A14多大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