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64bit/128M显卡修理一例

楼主(2010-07-17):
朋友拿来的显卡。板上没有找到生产厂家标志,可能是品牌机上的。
上机屏幕点不亮,主板蜂鸣4声报显卡故障。
手摸电源MOS管发烫利害,静态测量管脚间都成短路状态。排除滤波电容短路后,将二只管子焊下测量,确认为MOS管损坏。原管型号为ASM3055R,没有对应型号用IRFR010替换。
上机测试,屏幕点亮,显卡恢复正常。
供大家参考!

网友:
管发烫,一般都是坏掉了,我觉得,像这种管,只要大小差不多就能代换

网友:
板卡维修感觉没有笔记本那么需要测量的多

网友:
你错呢
  得测很多呢   没一个硬件都得侧很多值      至于到第怎么测 我也在学习中
    在一个就是如果两个同时换一定要换两个相同的芯片,不一定要和原来的同一型号要

网友:
这种MOS三极管代换是还是要注意,要考虑极性,不能只看大小哦!

网友:
常见的供电故障。。。。

网友:
用60N03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用你说的型号代换

网友:
查到一些IRFR010的参数:50V,8A,25W。
比3055的极限参数:60V,12A,48W。
是要小些,可手里没有其它管子,就先将就使用。

网友:
联想的显卡

网友:
看图片那边上的几个电容好像有点鼓包了
是的话最好也换了它

网友:
看图片那边上的几个电容好像有点鼓包了
是的话最好也换了它
引用 网友A:

老兄利害,是有点鼓包。测量还没有问题,凑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