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Z板子跑E1

楼主(2010-07-17):
杂牌945GZ板子插内存跑E1,不插内存跑E0,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求思路?

网友:
有的杂牌945上C D,不能上430。有的杂牌945能上430,不能上C D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下CPU。

网友:
以前上的是430,说是风扇不转了,自动断电了,测量总线电压过高,修好后,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
说一下是怎么样的主板啊
说明点啊

网友:
刷BIOS或者查PWM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都正常就 打排阻的值   刷BIOS  压桥

网友:
北桥更换,仍是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