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技术小组解答

楼主(2010-07-17):
三星X1      插上电后,1999自举端产生5V正常、KBC芯片(H8S/2111BV-B) KBC芯片3V正常晶振一脚有1.4V电平,另一角低电平。1999待机第三角有2V电平通向KBC,3V电感不输出更换过南桥。更换过KBC(带程序)  (故障依旧按开机键无反映)、、、

网友: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说说,有碰见过相同故障的朋友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高手门都跑那里去了

网友:
1999第四脚控制3.3v的

网友:
心在搞好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么呢现在郁闷死了又变成保护隔离了  郁闷  技术组的人难道都不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郁闷你知道不   第4脚是5V

网友:
技术组的 人了   高手呢   难道高手都回家洗洗睡了  咋都么一个人来呢   郁闷  现在急啊

网友:
1999待机第三角有2V是直接通向KBC的吗,3脚位和4脚的控制电压应该是相同的,3.3v或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清我发的内容了吗

网友:
可能是3V的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