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除尘点不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7-17):
一台台式机,自己拆下各部件除尘后,连接上了,开机无反应,插入诊断卡,无代码显示。
点不亮

网友:
CPU罢工了,重点怀疑U供电,检查U三大工作条件呗

网友:
意思除尘前亮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搞掉什么元件的,测一个各个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2011-11-23):
插拔下设备,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