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07-17):
接到一台1425,客户拿来说是进水,拆开一看,没有 明显的腐蚀痕迹。为了保险,先洗了板在烘干,在上电,电流0.05A,量电压发现3V电感为2.4V,无5V,由于不知道这款机子待机时不是有5V,再量、发现公共点的电压为2.6V,于是断开3V 5V电感,公共点电压依然。在断开3V上管,公共点电压为19V正常。怀疑是3.3V的上下管或系统供电芯片MAX8734A有异常,全部换新的再上电,公共点的电压还是被拉低到2.6V。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小弟下,感激。。。。。。。。。。。。。。。

网友:
测3.3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看3.3v
上mos管G极有没联到8734的26脚,正常的话,就是换3.3v大电容!

网友:
晕,说了 电感是断开了的,上下MOS管的 控制极是到了MAX8734A的 。

网友:
换个8734A看看行不行?

网友:
看看3.3V的上管,

网友:
那里短路了吧

网友:
还是先换8734A吧

网友:
个人认为,三五v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LZ先测阻止是否正常啊这种现象应该是3.3V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看还是先找找IO附近的吧,

网友:
3V 5V的接FB端的反馈网络都是接在电感输出端,个人认为断开电感的测量是不准确的
如怀疑短路,可先烧一下3V 5V的输出端

另外不知道你这个班号是多少
如果是仁宝的LA-3541,那3V 5V应该在触发之前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