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V2,开机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0-07-17):
一块V星865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就停。发现Vcore供电端有个电容爆,更换电容,测量Vcore对地端电阻正常。试机故障一样,拔掉方口电源线,再试机故障一样。测南北桥供电脚电阻正常。请老师指点。

网友:
还有短路..

网友:
短路, 一步步慢慢查 ,重点查查场管, 有些是软击穿、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看看内存的供电

网友:
拔掉12V4pin的接口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可能是12V短路,测下管子有没有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方口电源线,再试机故障一样
打各供电的值   在确认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强制通电  因为MSI板因为有MSI专用芯片  某个电压不出来也会引起这样的保护  所以强制通电看一下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引起保护

网友:
确定CPU供电电路上下管正常,可以强加电试一下,但我一直认为强加电是个危险作业。先打各供电对地,开机风扇能转一下,我觉得开机电路一般不会有问题了。问题可能会是哪个供电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