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0-07-17):
手中有一块杂牌845主板,复位电压有3.3V 出来,短接复位针脚始终没有复位。开机有时跑18,有时开机跑58,有时开机跑D8,有时开机跑D0。总之七十二变了。我量了PCI的A15针有3.3V电压。VGA的A7针同样有3.3V电压。哎。现在修的都无厘头。希望大伙给我一个见意从何下手。。谢谢大家

网友:
复位针上面电压多少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可以插上CPU和内存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到底档在哪里,可以先刷BIOS

网友:
量下 I/O LRST有无电压  我告诉你北桥虚焊你相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码了先不要管复位  你说的这些码基本都是内存不过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D极有3.3V出来。G极也有5.0V的控制电压出来。。我刷下BOIS看看。不行就是桥啦。。。门电路我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复位针上面电压多少
引用 网友B:

复位针电压是3.3V正常值之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