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8主板的桥 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2010-07-17):
七彩虹N78主板,故障是:加电,没有反应。经测量:电池电压为0.8V,开机键电压2.88v,CMOS跳线正常情况下是1-2短接,但测第2脚对地是相通的。于是测了一下桥周围的个头大的电容 ,发现好几个的阻值为10欧左右。这个是不是桥对地短路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开机晶振32.768的二脚在待机下,没有电压。。。。

看大家的意思就是桥短路了。决定不修了。想把桥有机会拆下来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的,那你可以打下晶振的阻值在750欧左右

网友:
晶振的对地是850左右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桥对地短路了。我把电池供电电路的1117块都换了,电池的电压现在2.6V了。还是不能开机的。我现在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CMOS的第2脚是接地的。

网友:
如果跳线是三根针的 中间那根针对地 南桥坏的面是非常大的 中间那根针一般不连元件直接进南桥

网友:
哦。谢谢了。有机会的话,把桥拆下来,再测就应该知道结果了

网友:
打一下PCI A14和USB数据线对地值偏大的那桥坏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还短不短 在断的话就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故障怎么解决的?
你首先要查3VSB和25M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第2脚对地是相通的,相通是0吗?如果不是0值不能说明南桥坏  如果是0也可能是这个电路中电容坏
于是测了一下桥周围的个头大的电容 ,发现好几个的阻值为10欧左右。
10欧也不能证明桥短路  NF桥值都很小的  打一下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A14的值   PCI总线的值   来判断南桥吧  单桥的板也可以用灯座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2脚对地阻值就是0,PCI A14对地是69欧。USB的数据线对地是610欧。头都大了,不知道我测的到底是坏还是没坏?

网友:
pci-14是3.3vsb 是1117出来的桥工作电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测的没错的话 那么拆掉与第二针相连的贴片电容    拆掉之后还短路那么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90%的板PCI  A14都是直通南桥的待机电压  很多专业的板PCI  A14没有接到待机电压上  这是一个供电  不是信号  一般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或者专用IC转换出3.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