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高手详解此图!多谢

楼主(2010-07-17):
烦请高手详解此图 ,是不是VBOOT=2VIN?

网友:
是升压电容上管导通后给电容充电

网友:
Vphase电压的充电电容,就是升压用的,典型的PWM电路

网友:
那不是升压电容,那是BOOT那脚的供电软起动。当刚开机时,电容没电压,冲电流是最大的,这时BOOT端和PHASE端电压为零,上管不能导通。当电容冲电电压和VCC电压相等时,上管才能正常工作。上管正常工作后,由于上管S极对地有电压差,所以电容的两极电压,主要起提升推动管的G电压,使上管能在导通时完全导通,当上管截止时,电容两端电压不变,当下管导通时,电容下边接地,BOOT脚电压被拉底,使上管更可靠的截止。

网友(点评):
这确实说明了供电的原理。

网友:
是的升压电路,给BST脚提供高电平,在实际中运用很广。。。

网友:
  5楼回答很精辟 除了这些 这个电容快速可靠的导通和截止 使mos管迅速地通过放大区  减少了mos管的损耗 延长了mos管的使用时间 提高了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
进来学习的,随便帮顶一下,不知啥时才能看精华贴

网友:
典型的软启动,开机时VCC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在电容充电的过程会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提供给BOOT脚。延迟IC启动

网友:
Very good post. I learn something new.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再请教一下,Vboot=VCC+VIN?这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