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镜头在长焦端 对远处的景物对焦困难

楼主(2010-07-17):
镜头在广角端 不管对近的景物还是远的景物都能迅速对焦
镜头在长焦端 对近处的景物能对焦 但对远处的景物对焦困难
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原因

网友:
哈哈,很简单,因为在长焦端,由于人手的自然抖动,所以难对焦,就算固定很好,都会虚焦.
所以建议拍摄长焦的时候,使用三角架辅助.最好是线控快 门.

网友:
会不会是ccd没压紧影响长焦端的对焦呢
另外 如果漏装了ccd的和镜头之间的垫圈是不是主要影响近距离对焦
而 ccd没压紧主要影响远距离的对焦?
以上是我的猜想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CCD没压紧,当然会出现以上情况,但我想,没几个CCD还没压紧就上来发问的,所以也没往这方面想
如果漏装了ccd的和镜头之间的垫圈,不会出现以上情况。这个垫圈用来防尘和聚光的,以使景物能更好的让CCD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