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供电场管更换问题

楼主(2010-07-17):
一斯巴达克C61 主板,上的7450 CPU,3相供电的其中一组的上管烧了,更换后正常,但这组的上下管都很烫,明显比其他两组烫的多,是上下管没同时更换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呢,另外我遇到好多张C61烧CPU 供电场管的,都是上的7450的CPU

网友:
还要把电源IC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换的管功率比较大的话 那么就把驱动IC也一起的的换掉  修CPU供电修了之后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如果波形正常还发热那么就是管功率太小了

网友:
遇到此种情况.一般我会连下管也一起换掉,如果还是烫的话就加散热片

网友:
你换的上管跟别的上管是同一型号还是通用的?如果不一样,把上管全换成一样的。

网友:
和其他上管不一样,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这相承受的电流要大点

网友:
是CPU电源IC坏了吧我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说实话AMD的板子如果是供电管子烧了一个的话,保守点换上下一组,最高把几组全换了,把供电芯片一起换更好!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烧一个管子,可能其它的管子也已经失效了,免得后续麻烦!一块AMD  780的板子 我是把4套全换了,发现有2个坏了,2个开始失效,原来换单个烦了我好几天!

网友:
如果换的话,最好换一组一套,这样相对而言要好些稳定些吧

网友:
那到底是吧 坏的那组换了  还是吧所有的 都换了  因为有的时候找不到一样的 管子   !! 希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