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开机风扇报错!

楼主(2010-07-17):
大家好.最近老修一些开机时报错.FUN ERROR  IBM比较多些..
请问一下前辈们..遇到这个问题维修的方法.....
重点修风扇的那里.....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什么机器啊
换风扇吧

网友:
这个是IBM机器独有的,一般都是风扇本身问题,只能更换风扇。有几个细节可参考,看开机时风扇是否转动,如果要转,一般是风扇问题,如果不转,就要考虑风扇本身和主板的风扇供电电路,T4系列容易出这个问题,还有X6的机器有2个风扇,要准确判断。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X6系列的有一种是有二个风扇。它们的码片是不能乱换的上次我修了一台搞死人了后来才发现二个风扇和一个风扇的码片里面的资料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上强人!!
我吸取经验了

网友:
不转八成是 风扇供电保险烧了    ibm的风扇还是很少出现问题的

网友:
不转八成保险烧了,查一下供电再搞风扇吧,很简单的

网友:
前些时候修了一台,也是报风扇错误,,直接拿带针头的注射器注点油进去就OK了,

网友:
事实上,风扇坏道几率不是很大啊!

网友:
没修过风扇,不行了都是换的。有的弄干净上了油,
当时能好用,但是不了多久还]得坏,还不如换新的省心

网友:
     有时候灰尘过多堵死   有时候就风扇下面0欧电阻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