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主板上的温度传感器在哪?

楼主(2010-07-17):
请问主板上的CPU温度传感器和系统温度传感器在主板的什么地方,电路符号是什么,外形一般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一般在cpu座中间位置大多为黑色米粒状两端细引线与其他元器件明显不同

网友:
现在的有些是集成在CPU里面了外面就只有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现在的主板多数没有了,全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现在都集成在cpu里面了,转化成电信号给io,一般由io进行cpu的过热保护

网友:
难怪在主板上找了大半天就是找不到哟,现在明白了,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