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5570主板显卡周围清晰大图

楼主(2010-07-17):
换了三次显卡都不亮,电流也有三次跳变,不知道板子是不是少了什么零件,所以麻烦有主板的帮我拍一下,正面和反面两张图,希望能拍的清晰点,万分感谢

网友:
顶上,麻烦有主板的朋友帮忙拍下

网友:
显存坏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要换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这个板子要换升级版的显卡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就是升级版的,7300T、7400T都上过。其他貌似都正常,就是没有BLON和LCD_ON这两组信号,真是奇怪!请问高手们,显卡芯片要输出这两组信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仅仅是输出这两组信号,跟显存也有关系吗?与北桥等连接的都测量过,一切正常

网友:
显存不会影响开机显示吧。我手里有一台5570,如果还需要我可以拆机给你拍照。发消息给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显存只影响开机花屏什么的 不会引起开机不亮

网友:
谢楼上两位,不过如果显存严重损坏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不开机,但我昨天拿掉显卡芯片后对着图测量了所有到显存的AD线,阻值都正常,现在正在找PLTRST#到芯片部分,ZR1点位图用BoardView和BRD-T_link01(new)都打不开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片5570
ZR1的
不过是集显

LZ
先对照图纸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好的,谢谢啊,唉,没有示波器修起来是有点痛苦啊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 对对不就行了吗 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现在芯片是装上的,哪位帮我看下到显卡的PLTRST#信号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我跑不到电路了,ZR1的图纸跟这板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跑了很久的电路,先从PLTRST#开始,跑到CLK_PCIE_VGA两个时钟信号,实在是跑不动了 由于拿来时已经做过显卡了,所以不清楚这些电阻到底是不是存在,下面是图,如果有板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下这些阻值,电路图上的跟这个差别挺大,红圈里是我觉得应该有的。

反面的也好像是掉的

网友:
同样的是ACER,档在0A,换了二个7400了,芯片绝对是好的。要是真有这方面的高手,也讲讲了

网友:
时针是27M的,正常工作的时候是0。4伏左右,,不过我也没有头绪,我的机器档在0A,无语了

网友:
我今天修好了一台,好像是5580,如果是5570,明天给你看看了

网友:
楼上的 兄弟,麻烦空了拍下图片,两面都拍下,谢谢了,5580这个部分应该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会少这么多的吧,而且又是正反面,除非是被搞破坏

一般都是芯片周围容易被移位

网友:
再顶上,明天要出差,希望有条件拍照片的师傅如果能拍的话麻烦发到QQ:56349228 邮箱吧?再次谢谢

网友:
显存有问题不会导致无显吗 那你去掉显存试试

网友:
刚外面回来,谢谢楼上的兄弟,芯片有问题肯定会无显,问题是我换了好几片了,BGA做到应该也没问题,显卡芯片取下来的时候测量过到显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应该正常,懒得再取上取下了,所以麻烦有板的朋友请拍下照片,谢谢

网友:
各位兄弟帮帮忙,最近老出差,比较忙,如果有照片的话麻烦发到QQ邮箱或者离线文件传送也行 56349228 这个号,多谢

网友:
我这里正修一块跟你一样的主板,我对着你的看了,你标的那几个地方都不缺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