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板,原双列直插的供电IC能用贴片的同型号代换吗

楼主(2010-07-17):
如题,型号是LD7552,手上只有贴片的,不知道自己焊引脚到对应脚位,这样子能不能用。主要是考虑到温度方面,贴片的会不会比直插的 散热差一些,以致使用起来不稳定。

网友:
觉得那样也会不稳定的,订元件吧

网友:
封装不一样,不能换,本人试过

网友:
只要脚位一样就能代换

网友:
先查引脚定义吧,这样应该比较准确的。
其次的加强散热

网友:
功能路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只是封装型式不一样能互换的

网友:
我说过了。。。是原型号代换,并没有换型号。
事实上我已经代换了。是可以的。
这台显示器之前是被雷击了。烧了一大片。原IC正面毫无问题,反面有一半被炸掉了。。。只剩下上面一个壳。焊了8根引起后接上去。再把烧糊的一共7个元件换上去后。后级有输出了。一测量,,,28V。。。不到几秒钟,16V的电容就焊了。。。。那个汗。再一测量,原来220V这边的反馈光藕串联了一47欧(标号为470)的电阻开路了。换了一个22欧的后,12V只有6V输出,5V端只有1v输出。。。。。光藕换了也无用。查了半天没有查出问题。。。。此问题还在解决中。。

网友:
今天又有一块。原板是直插的SG5841,手上没有这种直插的,只有贴片的。焊了8根线,从电路板正面插进去,试机OK了。返给客户有一天多了。目前还没有问题。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代用的。因为定义都一样。主要的差别在于为不同的印刷板安装而已。楼主那个47的电阻不能用22的代用。这个电阻是起分压作用的。你这样改变了取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