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开机掉电,之后又重起

楼主(2010-07-17):
ACER 3680开机有时时间长,有时长时间短掉电,掉电之后又重起,在关机下,也能重启,
另一现象:摸时钟芯片烫手,能进入系统桌面,有时刚出现ACER图标,就掉电了,不知那位朋友能帮一下。在线等;;;;

网友:
时钟发热的换,有很多跟南桥有关系,或某个芯片没有起振

网友:
某个芯片没有起振????那为什么还能亮啊

网友:
量一下电容。应该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现象是南桥空喊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帮忙,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先搞好散热在量一下CMOS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散热很好,电池有电3.3伏,也放过电,

网友:
在求技术小组成员给解决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定时的故障和散热有关吧?还有就是和电容有关

网友:
我的是5570的,和你的故障基本一样,加焊显卡后,OK

网友:
3860    是南北桥显卡一个芯片的吗
这芯片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