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到2B 自检不过去,换了显卡就好,一般那显卡什么毛病

楼主(2010-07-17):
我想把那个显卡修好了

网友:
GPU虚焊可能性最大...

     其它的还要你自己慢慢检查。

网友:
这个就不一定了,你得对显卡做个全身检查,就是扒衣服的那种

网友:
型号是什么?做过哪些测试过程?

网友:
下次求助把问题写明,不然直接删贴,所有会员都一样

网友:
GPU空焊,显存损坏,几大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都有可能,不过最多的是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