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30 量南桥晶振电压自动触发,开关无法触发.

楼主(2010-07-17):
神舟优雅HP530,机器是摔过的,开关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万用表量南桥晶振电压,每次都能自动触发.触发后能正常开机显示.晶振换过,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这大概会是哪问题呢?

----------------------------------------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晶振与谐振电容后,详细情况如下。
1、变成要按一次开关,再量一次南桥晶振,才可以触发.
2、这机待机电流为0(我的可调电源是数字三位的),有正常3,5V。
3、按下开关后,电流由0跳到0。01再马上跳回0,这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南桥晶振电压,正常触发,并正常显示。
我在想应该是晶振不起振,用万用表测量时有助于起振。都能够正常显示了,那么,我估计南桥的坏或者空焊的可能性不大。会不会是复位问题呢?(我也不清楚,只是凭感觉觉得应该是)。

后面,经过排查,发现:

R219南桥端电压为0V,另一端有3。15V电压。测得R219南桥端对地只有七十多。拆掉C437,阻值恢复到788。在没有补回C437的情况下,试着按开关,试了几次,每次都能正常触发。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的吗?如果是一起换的,还是原来故障,可以换南桥试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下晶振相连的电容

网友:
谐振电容都换过了,都不行.想不通这是怎么一个道理.

网友:
哪位老大,哥们能帮忙说明一下,这个C437漏电,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故障呢,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rtcrst#出问题了

网友:
RTCVCC是主振的比比条件

网友:
RTCRST#电压为O,南桥当然不能触发了,它是给南桥内部的触发模块逻辑时序控制器提供电压的,同时还为实时时钟的振荡器和CMOS存储器提供供电的,

网友:
那个电容引起RTCRST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