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m插电绿灯,黑屏

楼主(2010-07-17):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A703m液晶 故障是可以加电~指示灯,不接VGA线也是绿灯~ 拆开测试后发现 电源高压一体板 所有的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开关键能正常使用~ 这个液晶是带喇叭的
黑屏

网友:
看看电容,测测灯管。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能不能看到很暗的图像吗.一般都高压跟灯管有问题.外接灯管或高压板试来确定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