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942ST

楼主(2010-07-17):
LGW1942ST液晶显示器开机键不好使,开机灯长亮,而且没有图像,请教一下能是什么问题,怎么修,给点思路,不太会修液晶

网友:
按键不好用就换 啊,没图像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测下灯管。看看开启、

网友:
灯管都正常的,单测了,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再说,有些是按键问题引起,灯管是好的电源灯也能亮那只有高压板了代换一下